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楼主(2004-01-28):
我在选择机身方面有些拿不准,我想问一下哪一种机架比较好?哪种配件好配而且价格低廉?如果是你
的话你选择哪一种,因为在我们这儿配件不好搞。我的初步有下面三种:
1: HIROBO_SHUTTLE_PLUS的机身
2:神龙-30H金属直升机
3:新概念30级直升机 TZ30
我想问一下上面几种机身价格大概是多少?哪种比较经济,我现在手头也不宽裕,要准备摔机,以前也没有飞过,说实话也是摔不起!
我想买的遥控既可飞固定翼又可以飞直机,请问一下FF9H九通道四
舵机
遥控能不能飞固定翼?我知道JR3810的可以飞固定翼和直机的。JR PCM9X九通道设备,这个遥控怎麽样?能不能飞直机和固定翼?大概的价格分别是多少?这三种遥控都有什麽优缺点?哪种性价比更高些?
谢谢了!

网友A:
遥控器个人所好不同,不好表达,但是应该在ff9h和jr9x之间选择,具体你问我好了,我的qq14167,msn messager :cwqiang@hotmail.com,ff9h就像汽车中的手动挡,9x就像自动档,价格ff9h便宜,大概在2700左右(忘记了,你需要问问别人)9x大概在3500左右(不准确,我很久没有买过遥控器了)

网友B:
想学的话,用TZ30吧1380加个0S32H是850,能飞,配件也便宜,熟悉之后再换别的,PLUS虽然整机便宜1100能拿下,但是配件贵。FF9和9X不管是直机版还是飞机版,其实都通用的,FF9现在国内最便宜是2600,9X最便宜是3200。你还得配个陀螺仪,GY401吧1200。

网友:
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你周围的人飞什么你就飞什么,这样配件好找,也好找人帮忙,其实选任何一种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配件,因为不会有人不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