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霸尾齿轮箱中锥齿轮用的什么润滑剂?

楼主(2004-02-11):
请问:飞霸尾齿轮箱中锥齿轮用的什么润滑剂?哪里能买到?

网友A:
WD40,飞一个起落几喷一点

网友:
锥齿轮不用上油,要在尾轴轴承中上黄油

楼主:
拆下尾齿轮箱时,发现锥齿轮上有白色的润滑剂,估计是为防止锥齿轮摩擦产生啸叫。

网友:
我重新上的时候都没有上,就是在轴承里上了点,用到现在。

网友B:
用模型舵机专用的齿轮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