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4-02-11):
遥控器操纵油门及副翼,尾舵机偶尔动,尾舵不接舵逻仪就不动,舵逻仪是GY240的,转动机头反应正常,油门及副翼和尾舵都用GWS的,请问高手是何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是在飞机不飞的情况下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2/11 05:48pm 发表的内容:
这种情况是在飞机不飞的情况下吗?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