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2-12):
我的配置为雷虎60V2,JR660T陀螺,TT70
发动机
。现在尾管悬停时有些抖动,调低陀螺感度后,好象不能锁定!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TT70发动机多少钱?

网友:
可能是你的陀螺仪没有调试好,你研究一下说明书里的调试方法或者找你周围的朋友帮你看看

网友B:
尾吧是震动,还是摆动啊!?
震动就要看看尾轴,!或换对尾桨试试!!
要是左右摆动,,就调陀螺吧!

网友C:
你的大桨转速是多少?什么摇控器?

楼主:
是尾管摆动!调整陀螺后,情况好一些,但是还是有些偏移!
大桨的转速还没有测定!遥控器是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