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直升机版的发动机

楼主(2004-02-15):
我的直升机版发动机的缸盖上火花塞的地方滑丝了,我想问问能用固定翼发动机的缸盖代替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镗个孔,镶个铜套重新攻丝.

楼主:

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

网友:

没有大的影响,只要面积跟原来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注意散热,你可以看看雷虎的EK4大脚车,直升机版TT70的发动机,换成车模的散热盖,一样用,我以前在航模队的时候,用OS3.5CC的车模发动机,自己用车床做的水冷顶,一样用,而且还破了F1的记录,可惜是改装机,不能当做正式成绩,对不:)

网友:

用固定翼缸头,头上加一块散热板,(我以前这样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