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OS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4-02-19):
求教:OS32
发动机
,20%巅峰燃油,8#火头。前一阶段发动机正常,上周末,发动机着不住车,调整主副油针无效,后换上3#、5#火头问题解决。请问:什么原因?资料上介绍这种配置应使用8#或头较合适,目前这样正常吗?

网友A:
我也有一次,怎么点都点不着,后来换了一个点火器,好了,晕倒

网友B:
你用的油和8号火星塞都是对的、因你那里天气效冷巅峰油中的蔍麻油较稠、多加反复空转起动就能着车、另外堵住排气口、强制进油。

楼主:
那天气温在零上9-10度左右,应该不是气温问题,用3#、5#火头行吗?

网友C:
天冷要用热一点的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