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澎湃动力的后果!

楼主(2004-02-19):
一味地追求澎湃的动力,油针调得太紧,后果就是过热!
15日下午,倒飞时间稍长了一点,在一人多高的位置上突然熄火!总算翻正了机身,高度已不够了,熄火降落的基本功又不行,下来时在地上砸了一下。当时一看,只坏了一根尾管,心里还感到很庆幸。
回来再一检查,
发动机
活塞顶部烧了一个窟窿。

网友A:
天哪,这玩意都能烧穿,高人啊

网友B:
混合气浓度太低,别说是模型,就是真车也能化活塞的~

网友:
在悬停的时候最好还是先悬停几分钟,然后停下来,检查一下发动机是否过热,然后稳定了再飞比较稳妥。

网友C:
唉

网友D:
发动机的大敌就是过热、温和点、声音厚重一点,这样飞3D会有后劲。

楼主:
这里还总结出一个教训,是排气管的问题,晚上我抽空再发一个帖子大家看。

网友E:
[这个贴子最后由麻竿在 2004/02/19 01:29pm 编辑]
过热导致金属晶格变化疲劳;过热发生积炭,特别是在高温区域,使局部温度失控,会产生“热蚀”现象,导致穿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