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排气管有问题!

楼主(2004-02-21):
哈多里(HADOLI)这款排气管在中低速工作不好。
油针调大一点,转速难提起来,发闷。
油针调小一点,转速提高动力很猛,可在中低速包括悬停时容易贫油,时间稍长就过热。
文字文字

网友:

你把副油针调放点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2/20 05:22pm 发表的内容:
你把副油针调放点呢?

赞成财神的话

楼主:

原来用在OS46H发动机上的,副油针放得较大。后来HELOBO50EVO直升机排气管坏了,换上去用用也还好。再加上一般OS50H发动机的副油针只会收小,不用放大,这次倒飞时间一长就出现了过热,烧坏了一只发动机。

网友:

发动机的动力表现和排气管(谐振管)的选用有很大关系,但对发动机贫富油的决定影响还是在于油针的调整。

网友:

HATORI的3D管子调好了确实很好用,但是有个小问题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有没有调节弯管和排气管中间的距离呢?(硅胶接头处)再就是螺距和油门曲线的配合。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