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Y502

楼主(2004-02-22):
请问那位知道GY502这样设置???为什么我的一开机拖机老跳,是不是我不会设置还有我的
GY502有问题啊?我配的JRMAX66+GY502+9250.

网友:
舵机好象应该配9253吧?

网友A:
没调到数码模式吧。

网友B:
找到中位点没?502最好还是配S9254,刚刚才出的直机专用尾舵机,3.5公斤0.06秒哦,580多的价钱:)

楼主:
怎样才算找到中立点啊!是不是开机hello,过后就可以了吗?

网友C:
你装到飞机上了吗?要把陀螺!固定好! 不然你稍动一下就有反应!
HELLO以后等一下!大约10秒左右吧!没记过!舵机会动一下!就好了!在这之前不要动别的!
9250好象是502以前的配置吧!?不清楚!都是用9253的!

楼主:
我前用过GY401,开机的时候,拖机是不动的,等他找到中立点,陀机就吱一声动一下。但是我的GY502就是在过了hello后,就好像跳拖一样,拖机在-25%-+25%之间乱动,等很久都没用。会不会是陀螺仪坏了。不会这么倒霉吧!新买的哦!!!!

网友:
记得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

网友C:
尾锁开了吗?你的放大器装到哪里了!?
安装感测器及控制扩大器时,外壳请勿碰触到机身上的任何金属物体。
为降低电磁波的干扰,采用导电性的外壳,若碰触到金属物体将可能引起短路。
感测器与伺服机至少需相隔2cm。
http://www.dragonfly.idv.tw/disp.php?item=manual&sel=gy601_1
上竹蜻蜓的天空看一下601的说明书!基本是一样的!好象502没有3D和3C的选项!

楼主:
我想这些错误都没有发生?还有其他原因吗?我试过用PCM的遥控也不行。

网友:
我总觉得是你的舵机问题,如果你的舵机不是高速舵机,那么需要将502切换到普通舵机上,要不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D:
502里面有个调节是快速舵机和普通舵机的开关,有没调节啊?

楼主:
502有调数码和普通陀机的就在frame rate 选项那里?
谢谢大家了,陀螺仪经过几个模友诊断,80%是坏了,现在已经寄回给经销商了。

网友C:
换601好了!
差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