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升机是看机头控制还是看机尾控制?

楼主(2004-02-23):
今天突然发现,我一直以来都是看机尾操作,有人说是看机头。
而两种看法就导致尾舵控制的截然相反!!!!
不知哪种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

网友:

飞机飞行的时候味部对着自己为正式的操作

网友: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先学对头的飞会了,对尾就难度大。先练对尾那么对头就难度大!就看你咋练了!

网友:

EV:你理解错了,他是说舵机正反是按机头对着自己为正还是机尾对着自己为正。。。

网友:

初学直升机练悬停,应该看机头。将来飞航线就很明白了。要向左,操纵杆向左拨,机头向左转过去。

网友:

机头向外(机尾对自己),操纵杆向左机头向左转,操纵杆向右机头向右转。

网友:

楼上两位都正确!

网友:

要看机头来飞行!~ 高速时怎么看得见机尾?

网友: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先学对头的飞会了,对尾就难度大。先练对尾那么对头就难度大!就看你咋练了!“
不会吧?对头悬停是四面悬停中最难的了。对头悬停会了,悬停都会了 。

网友:

机头向外(机尾对自己),操纵杆向左机头向左转,操纵杆向右机头向右转///真飞机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

“对头悬停是四面悬停中最难的”这话对于第一次练悬停的人来说不一定。他起手就练对头悬停,将来可能尾对自已悬停最难啦!哈哈!!!

网友:

楼上兄弟,对头可是反舵啊,信号要经过大脑二次处理,延长了反应时间,就像有个游戏,叫你用手比划,“大”就比划小,“小”就比划大。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说中国小孩子如果从小说英语肯定比后来学的中文好,可大脑对外界位置的反应不是这样啊。
哈哈,我也正好和一位脑课的朋友玩模型时讨论学到的:)

网友:

在模型直升机技术等级的第七级中,最后一个动作是正飞悬停。意思是你其它高难度动作都很熟练了,最初的正飞悬停可能不精准啦!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4/03/01 05:05pm 编辑]

其实要做把悬停做好,手上没点工夫是不行的,悬停大家都会,但是要做到一动不动,可以原地打转等,难了,所以说:真正的悬停——很难!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法,总之少摔机最好!要参加比赛的去航模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