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机上的电池组,怎么弄啊? 用什么样的电池好啊?..

楼主(2004-02-24):
启动机上的电池组,怎么弄啊? 用什么样的电池好啊?..

网友:

用电瓶嘛

网友:

10节3300的NI-MN电池哦

网友:

价格远远高出买电瓶的价格

网友:

CTJ的6.5元/节,还行,可重量就轻多了哦

网友:

汽车电瓶接跟线出来不就行了啊/还用带???
你们真是笨唉~~~~~~~~~~

网友:

连线不好弄。。还是说说用咋安装电池组把。。
我记得在那儿看过。。好像做了个家长板子。把电池组装在那上面

网友:

恭喜恭喜了哈!

楼主:

我已经作好了
  用3000的电池12节一组.用铝合金薄板(长方体,桶状的那种)固定在启动机上,把电池组放到里面,将电源线连接即可用了 ..
我没有好的加工工具,所以做的很粗超..
不过很好用的..动力不压于7安培的电瓶.

网友:

恭喜恭喜了哈,哪天我用用试试,好的话我也做一个,呵呵!

楼主(2004-04-21):

自己做的便携带60级启动机。方便使用哦。img]http://photo.5imx.com/up/0404/200442111103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