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2-25):
飞机在悬停的时候可以保持高度及航向,但会轻微的做水平的圆周摆的动作,问题出在那里?如何解决?

网友:
根据你这个现象判断应该是陀螺仪感度过大的原因,把陀螺仪感度调小点看看

网友A:
悬停时主旋翼过低,也会引起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