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初学直升机,买多少级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4-02-25):
请各位前辈指点
30 50 60 ?
牌子呢?

网友A:
30的!
周围玩什么牌子的多就买哪个!

网友B:
60的不要考虑。

网友:
初学从30开始

网友C:
初学者50的行吗?我觉得较适合风比较多的地区。

网友D:
30的,先飞G2,40个小时后可以小试下,风大不要飞,忍不住还是飞G2

网友E:


楼主: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还有哪些牌子的配件比较便宜通用

网友F:
30的,先飞G2,40个小时后可以小试下,风大不要飞,忍不住还是飞G2
-----------------------------------------------
说的有道理 ,,.,.赞同哦 ,,要有耐心,细心,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