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选陀螺仪?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04-02-25):
请问怎么选陀螺仪?什么牌子的好?油机的级别不同,对陀螺仪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

首选FUTABA的GY—401加9253,一般飞50机以下就很好用了,台湾有人还用它飞3D呢。够用就好。如果你有钱烧的慌就买GY502以上咯。

网友:

就是不要买GY401以下的。以前有人也在网上咨询,我建议买GY401,不听,买个便宜的,时间不长就后悔了,想卖出去还难找买家。

网友:

要买就买GY401以上的,你不会后悔的

网友:


楼主:

我的是jr的r900s接收机,有没有jr的陀螺仪配?

网友:

下面引用由ntcl2004/02/26 10:13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是jr的r900s接收机,有没有jr的陀螺仪配?
JR 550T/G5000!

楼主:

多少钱?和401比性能如何?401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