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断了,怎么取出来?

楼主(2004-0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火花机加工

网友:

没明白。。那头断了都能拿出来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maah在 2004/02/26 10:5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志在云天2004/02/26 09:20am 发表的内容:
用火花机加工
这种方法花点钱但效果好。
再一个办法就是用钻头把断的钻出来(钻头别太大了,要保留螺纹!)。
M2的螺丝要打孔用1.5mm的钻头。

网友:

看看能不能工丝把它取出来

网友:

到做模具的那里有火花机,就是用电火花将螺丝烧掉,效果也很好,可以烧掉螺丝,保留螺纹,也不会要多少钱的,又很快

网友:

唔唔。。前提是要找到。而且要加工的地方不怕煤油或者火花机加工液的浸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