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油箱

楼主(2004-03-06):
副油箱大概多大啊?油路怎么安排?能不能自己安个固定翼用的油箱上去?

网友:
不大,最多也就50毫升左右吧,油路很简单,主油箱的出油管接到他上面,然后再引一根出来到发动机就可以了

网友A:
是20毫升的!

网友B:
要注意,副油箱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作为后备燃油,最主要是保持稳压供油.而且保持油路没有气泡.所以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和发动机汽化器平行.容量大小问题不大,只要不导致重心偏移就可以了.

网友C:
安装时怎么样才算与发动机汽化器平行?以那里为基准,我安装时副油箱供油口与化油器主油针平行,可以吗?

网友D:
[这个贴子最后由czw在 2004/03/09 09:33pm 编辑]
楼上的 KOSH 说的好像有点不对哦?
我在竹蜻蜓网站上看的资料是说:加装副油箱有何优点?
副油箱的主要功能是泸除油管内的气泡,提供稳定的燃油供给。
有关副油箱的安装位置,理论上副油箱的出油嘴应与化油器的进油嘴同高度,如此比较不受燃油液面高度差的影响。但实际上副油箱的压力是由主油箱的压力所控制,所以副油箱的位置高低并不影响燃油的供给。
加装副油箱的优点
容易观察燃油的存量。
增加油箱的容量。
克服主油箱易产生气泡的问题。
不知你觉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