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玩油直的模友有几位想过要玩电直的!

楼主(2004-03-08):
以上电直是指起码能飞航线的![hidepoll]

网友:

我正在玩电直,油直也玩,不过说真的,电直要是到达油直的性能,价钱是油直的1.5倍吧,我现在在飞LOGO10和Piccolo pro,除了电池跟不上之外,性能一点也不比油直差,相反,性能更好,最起码我觉得动力方面按比例来说电直比油直要强,呵呵,我用无刷的说,我新买的Piccolo pro能在大半秒内从地面升到十几米高呢,象只发疯的蜂鸟:)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08 06:45pm 发表的内容:
我正在玩电直,油直也玩,不过说真的,电直要是到达油直的性能,价钱是油直的1.5倍吧,我现在在飞LOGO10和Piccolo pro,除了电池跟不上之外,性能一点也不比油直差,相反,性能更好,最起码我觉得动力方面按比例来说电直比 ...
问题是很多玩油直的朋友都觉得电直的性能肯定比油直差很多,都不敢去试!

网友:

能够告诉我,达到我现有的雷虎v2-50性能的电直,不包括遥控器、陀螺仪的话需要多少钱?包括飞机、电动机、电调、电池

网友:

呵呵,最便宜的是买个飞达机身300,买个PICCOLO PRO升级配件800多,买个凤凰无刷+电机大概在1000左右,带电池充电器500,也就2600左右带无刷套装
MS 700整机版1900左右,高级钴电机400左右,电池带充电器500左右,一个国产35A电调整在100左右,全部是3000左右的钴电机套装,性能已经可以超越50V2了,如果加1000换无刷的话,50V2根本没得比。
我说的是动力和3D飞行,F3C和抗风能力除外(如果还要比玩的时间长短,那根本没意义哦,油机可以玩一天,电机也可以,关键是电池跟得上,一桶油要140,一组电池要150左右,电池可以重复用,只要注意保养,200次满功率使用不成问题,这样比起来,油机的燃油消耗又是问题,特别是50级的)。相信楼上那位要比较电机与油机的老哥想必也看过不少电直的3D表演录象,可以说,比3D飞行和瞬间升空能力,很少有油机比得上的哦:)

网友:

一句话,就是MONEY的问题,不是说谁的性能好的问题

网友:

银子足了,玩什么都行,直接飞90好了.

楼主:

其实算下去也不会比油直贵很多啊,但带来的是方便飞!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neycwq2004/03/18 10:07p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吧,你好好算算,要达到v2-50的性能(包括机动性、抗风性、灵活性)的电动直升机价格,会让我心脏病发作的。你说的飞达(ms700我没有看到过,不能说明)那么小,只能算玩具,一点抗风性都没有,要知道我们杭 ...

油\电其实都是自己爱好,无所谓谁胜谁败.你下午下班之后,公司没人的时候可以玩电直,而且还可以在狭小空间内做3D动作,油直可以么?MS 700属于微型电直,要用油机比的话,必须用同级的油机,Q牌的0.7CC微型油机性能如何?跟MS配原配碳马达比,1/3都不到.这样比较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浙江风大,油机合适,风不大而又不想麻烦的人,可以选电机,所有直升机的设计都差不多,性能也差不多的,油和电的差别只是动力系统的差别而已,机器本身的性能是比可比的.OS的引擎其实不是最好的引擎,只不过用的人多而已,你要是上到60级以上,比赛的时候哪个不是换YS的,一个90级的YS引擎就足够你配一套FF9了,油机要做3D,还得加个好管子,一根好管子多少钱?上次我还没算上去捏,嘿嘿.按同级别比较,30级的油机和电机,动力系统的性能差不多,电机之所以抗风能力不如油机,是因为电机设计上尽量减少重量,用轻巧换取更大的灵活性,你试试把V2减少到2公斤左右,原配的TT39引擎可以让你的飞机变成一只疯鸟,想怎样就怎样.同样,你想比较电机的抗风性么?我跟你算一下,V2你知道的了,雷虎出了V2的电改装配件,港币600元,我弄个凤凰80A加上一个550级的无刷电机可以控制在1500左右,你到5IBID上买那些3500毫安的电池,便宜,性能绝对好,我在珠海,一个模友这样改了,除电子设备外,机器价格控制在3500内(带无刷和电调\电池等,电池12颗一组,四组)这样的配置,相信在浙江的海边都能飞吧?
PS:我在珠海,飞行场地就在海边,我飞的是MS 700和PICCOLO PRO两种电机,大小比飞达还小,离海边只有50米不到的距离,想想,浙江台风多还是广东台风多?.上面的话我个人明显偏帮了电机,但是这种比较是没意义的,乐趣是自己找的,不是机器给的.

楼主:

其实没什么好比的,我只是想油直朋友知道现在的电直已不比油直差了,也不要以为电直很贵!

网友(2004-04-20):

同意楼上仁兄的观点,其实电直是模型发展的必然趋势,迟早有一天满天将会飞满环保系数高于油动飞机的电动飞机!

网友:

我是菜鸟,新来的,正在玩两通道

网友:

哥们我是新人,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的电量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飞机的性能会随着电量的变化我想主要是变小。性能有没有影响。但是油机只要有油性能是比较平衡的吧。能告诉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对了我还没有任何的“鸡”啊,我想自己弄个AH-64。的“鸡”

网友(2004-06-12):

怎么楼上的准备上来就玩像真机呀.

网友(2004-08-04):

尺寸相同的机,油直重,飞行稳,很有真直升机的味道。电动的就比不上了。

网友(2004-09-09):

请教哪里能买到550的无刷和50A以上的电跳?

楼主:

下面引用由seal2004/05/18 10:16am 发表的内容:
哥们我是新人,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池的电量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飞机的性能会随着电量的变化我想主要是变小。性能有没有影响。但是油机只要有油性能是比较平衡的吧。能告诉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对了我还没 ...
现在的电机电池放电很平稳的,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网友:

我如果有了钱,两种都买.但现在买不起.准备买个国产油直,配个三叶发动机玩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