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练习直升机倒飞????怎么设置???? (无内 ...
怎样练习直升机倒飞????怎么设置???? (无内容)

楼主(2004-03-09):
[这个贴子最后由hyf在 2004/03/09 09:50am 编辑]

网友A:
先问你用的啥设备?

楼主:
ff6

网友B:
9x

网友C:
根据我个人的调节习惯,告诉你们,不过不保证一定准确,但是对本人来说就是绝对准确的,因为我习惯这样飞,具体参数根据你们自己的习惯去调整,大概还是差不多的吧,摔了别找我,OVER.
FF6
特技模式下油门最低70左右,中间50左右,最高90左右,螺距最低-8左右,中间0,最高+8到+10不等
9X有六个点
特级模式油门下最低70左右,60左右,50左右,65左右,60左右,90左右,螺距不好说,最低-8左右,-4左右,0,+6左右最高+8到+10左右,
普通模式升空,打开特技模式,一个跟斗或者一个侧翻进入倒飞状态,油门迅速下拉,螺距变成负螺距,油门还是正油门,这样就可以倒飞了.

网友D:
KOSH兄,加我QQ:184541128,我买你的50 V2金属悬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