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如何调整飞霸的螺距?

楼主(2004-03-15):
我的直机是飞霸30S,
遥控器
RD6000,请问:如何调整飞霸的螺距?0度、6度、10度如何配合遥控器调整?请将详细点。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把模式调整到2或4(因为默认1和3是固定翼)然后油门最底的时候螺距是0,油门中间的时候6度左右,油门最高的时候12度,这样就成了(只适合悬停和简单航线),小弟才疏学浅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只出,谢谢!!!

网友:
看看我以前的飞霸组装的帖子,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