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装的直机需要磨车么?

楼主(2004-03-15):
[这个贴子最后由ntcl在 2004/03/15 01:38pm 编辑]
请前辈们指点,油直
发动机
怎么磨车?多谢

网友:
需要的,而且磨车要很仔细的:
1、地下磨车:大桨在徐徐转动的情况下磨2-3箱油
2、悬停磨车:高度1米左右磨车2-3箱油
3、航线磨车:在飞航线高速情况下磨车2-3箱
发动机最好副点油,这样对发动机寿命及动力是有好处的

网友A:
不但要磨.还要仔细认真的磨.

楼主:
我还不会飞,怎么悬停磨车?

网友B:
裝練習腳架, 高度不要飛高於自己的身高, 就這樣一邊練停懸一邊磨合 (磨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