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价油直和电直的对比,欢迎油直爱好者拍砖!

楼主(2004-03-16):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3/16 03:43pm 编辑]

    (首先说明,很有钱的朋友请别发表意见,你们买东西不需要对比!)两种直升机都玩过,觉得全套4000元左右的直升机,油直唯一一个优点是抗风性能好点,其他都不如电直。
    价钱对比:
    全新电直全套=MS-700 3D机+240陀螺仪+9克陀机×4+电机电调+电池+9克6通接受+FF6-PCM发射=小于4000元(碳纤版小于4500元)
    全新油直=飞霸(就按最便宜的算)+三叶+240陀螺仪+FF6-PCM套装+一堆工具+一桶油=不用4000元。
    1, 飞行性能不用说了吧,当然是电直好拉,那架4000元的电直能倒飞,能做柱形滚,什么都能做(估计七八千的油直都做不到吧),以下录像能证明!http://home.speedfactory.net/thr ... /Hornet_Video_1.zip。不知道那架4000元的油直能作甚么?
    2, 飞行时间:油直飞完就加油,只有有油费多长时间都可以,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电直飞行时间有多长很多人不知:1300ma锂电(约150元一个)能飞30分钟,×3个就能想飞多久就飞多久!小学数学应该不难算!!!
    3, 抗风性当然是4000元油直好啦(抗风性能和约5500元全套的电直相当),但技术不是十分高的朋友在风大点的时候应该不敢飞吧!而且4000元的电直也不是不能抗风!
    4, 您一个月买多少油钱???(如果你每个月只飞10来分钟的您就别看了),电直一个月用不了几块钱电费!
    5, 您的技术如何:修油直不便宜吧!4000元的电直很多配件都很便宜(因和国产电直通用),但5500元电直的配件价钱应该比油直贵!
    6, 方便性:大家都明拉,不说了,电直在家和楼下都能玩!
    7, 您的油机飞完要擦机吗,^_^!
    个人愚见,因玩固定翼较多,可能又很多说得不对,欢迎讨论和指出错处,谢谢!!!

网友:

说句比较公道的话,电和油其实只是大家的爱好而已.
1、抗风性:油机的抗风性比较起电机来是没得挑剔的,微型电机在风不大的情况下可以正常飞行,大型电机抗风能力与30级油机相当,由于价钱问题,所以用大家可以接受的微型电直比较。
油机胜

2、感官刺激:油机玩起来既有声音又有废气,看起来很过瘾,特别是引擎狂叫的时候,很有满足感,电机在这个方面比较差,用有刷系统还能听到噪音,用无刷系统的话,声音很小。
油机胜
3、携带方便性:油机每次去玩都要带油、工具、启动电池等等,而且需要很大的场地才能爽飞;电机只需要很小的场地,一个小挎包就能装完全部东西,携带方便,玩的地方多。
电机胜
4、安全性:油机即使最小的15级机,大桨打到人或者失事都是非常危险的;电机这方面比较好,使用最小级别电机(飞达大小)即使出事打到人,也不会伤得很严重。
电机胜
5、娱乐性:油机因为有声音和废气,又是使用燃料的,可以满足很多人的虚荣心理以及可以表现自己,在外行人眼中实在很厉害,但是玩的时候心理压力大,难度动作轻易不竿尝试,很多人玩了一年都是飞悬停和简单航线;电机轻巧,哪里都能玩,兴致到了随时可以拿出来,在家也可以玩,但是在外行人眼中类似玩具多一点,玩起来心理压力没那么大。
油机胜
6、维修和开支:油机的配件便宜,但是引擎的调整需要很费心机,随着天气变化或更换燃料往往需要长时间调整,飞完几个起落之后需要详细检查各个部件,防止螺丝松脱等问题,引擎维护也比较麻烦,摔一次之后维修周期长,以V2为例,摔一次之后,主轴、横轴、尾管、皮带、旋翼头、大桨等部件需要更换,费用在600元左右;电机调整方便,只要有电,马达正常,动力系统就没什么调整的,飞完之后检查各个部件也比较简单,因为机体轻,摔一次之后需要更换主轴、大桨、旋翼头部件,尾管轻易不会断,尾桨系统齿轮等,费用在300元内,如果使用AA胶,某些部件可以维修使用。
电机胜
7、卫生性:油机的卫生程度大家之后,电机的卫生程度大家也知道,不说了
电机胜
8、耐用性:油机功率大,长时间使用后磨损严重,为了安全考虑,即使某些部件没有问题,还是需要更换的,例如头球扣、轴承、皮带、等;电机轻巧,磨损程度不高,更换的东西不多,使用有刷系统时,剧烈的3D动作会导致马达寿命下降。
平手
9、动力比较:油机以30级为标准,重量大概在2.5公斤左右,引擎为30级,动力输出澎湃,但是针对悬停和航线飞行,很足够,做3D动作,动力严重不足,飞行速度按照机体比例来说不是很好;电机以MS 700为例,使用无刷系统重量在400克内,使用有刷系统重量在350克内,自己可以进一部减轻重量,完全可以控制在300克内,原配的MS300电机参数为8.4V转速为25000,MS大齿轮比数180,动力齿轮15,悬停转速为1500转,大桨悬停的剩余动力(2500-1500*180/15)*180/1500=580转,从地面升到10米高度只需要1秒不到,按比例来说动力超级澎湃,因为机体轻巧,很多高难度动作都可以做到。
电机胜
10、整体费用:以体积大小差不多来比较,油机为30级,国产飞霸配OS引擎价格在1500左右,V2配TT39价格在2300左右,电子设备FF6在1600左右,陀螺选择GY401在1200左右,启动机器电池工具火头容损耗配件后备等500左右,共计4800到5600左右;电机选择ECO8(体积与30级油机差不多)1800,有刷马达300,电调300,GY240陀螺650,FF6全套1600,电池配件工具500,共计5100左右。
油机胜

11、F3C动作:油机由于体积大,重量重,动作可以去到很细微,适合F3C动作;电机轻巧灵活,细微动作时产生的动量已经很大,定点降效果不如意,在室内封闭空间可以达到油机水平,在室外因为气流混乱,所以不适合F3C动作。
油机胜

12、3D动作:油机体积大,重量重,3D级油机需要搭配大马力引擎才适合做3D动作,按照比例来说,油机做环形上下翻飞动作时幅度很大,动作流畅度可以接受,但是不高;电机按照比例来说动力超出标准,做同样动作的时候很流畅,非常适合3D动作。
电机胜

13、飞行时间:油机飞行时间受制于燃料供应(设备电池忽略不计),在燃料供应充足和散热充分的前提下,可持续飞行几个小时,电机受制于电池,以MS 700配大板生产的那个什么400电机为例,1300毫安锂电飞行时间为20分钟左右。
油机胜

14、燃料开支:燃料平均130元4升,以V2配合OS32为例(TT39是个超级变态,不需要理会它,哈哈),四升油可装V2油箱12到13箱左右,一箱油飞行时间为20分钟左右,130元可支持260分钟相当于4个半小时左右;电机使用1300毫安锂电,飞行时间为20分钟左右,使用1A电流快速充电时间为1个半小时,准备四组电池足够持续飞行(600元,配好充电器为400元,即1000元燃料开支),一组电池价格为150元左右,相当油机一桶油,但电池只要重复使用超过20次,就可抵消油机的燃料费用。
电机胜

电机为7个胜,油机为6个胜,1个平手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6 06:49pm 发表的内容:
说句比较公道的话,电和油其实只是大家的爱好而已.
1、抗风性:油机的抗风性比较起电机来是没得挑剔的,微型电机在风不大的情况下可以正常飞行,大型电机抗风能力与30级油机相当,由于价钱问题,所以用大家可以接 ...
^_^,精啊!!!

网友:

狂顶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3/16 06:49pm 发表的内容:
说句比较公道的话,电和油其实只是大家的爱好而已.
1、抗风性:油机的抗风性比较起电机来是没得挑剔的,微型电机在风不大的情况下可以正常飞行,大型电机抗风能力与30级油机相当,由于价钱问题,所以用大家可以接 ...
比较的全面。难得。

网友:

KOSH:还有一条哦:你没有考虑有刷系统的电刷/换向器的损耗哦

网友:

精彩!!!顶~~~~~

网友:

说了这么多,还是比不出那个比那个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qifeng2004/03/17 07:54am 发表的内容:
KOSH:还有一条哦:你没有考虑有刷系统的电刷/换向器的损耗哦

我也可以跟你算算,甲醇引擎一年能烧掉你多少只火头?按照一个8#的OS火头15块算,一年10个不过分吧?那就150了.买一对碳刷是25块,碳刷可以支持半年,而铜头换向器因为是和碳刷接触的,所以磨损程度比碳刷低很多,铜头设计出来的工作寿命我个人估计能有300小时吧,每间隔一段时间拆出来拿切割一下铜头(专用的马达铜头切割器,摩去薄薄的一层铜皮和积碳,铜头就很光亮了),我在广龙做切割铜头的服务是15块一次,一年4次估计就是60块.一年下来就是110块左右,根据马达寿命来算,300小时的工作时间与甲醇引擎的400小时比较,其实差别不大,换个好电机是100到800不等,换个好引擎是500到1000不等,开支其实是差不多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lym06102004/03/17 03:18pm 发表的内容:
说了这么多,还是比不出那个比那个好~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钱多可以两个都玩,钱不多,就用最简单的方法,你身边的朋友玩什么,你就玩什么,这样可以蹭点东西,油机可以偷点别人的油用,电机可以借电池,工具什么的更是拿来就用,遇到技术故障还有人帮你解决,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搞特殊,别人飞电的你玩油的,出问题谁也帮不了你,哈哈.

网友:

大哥!你怎么烧那么多火头呀?不解..............

网友:

我玩了三年,烧的火头加起来不到10个呢,我只是比喻,要是你不会调发动机,过热什么的,很容易烧的啦,就算不比火头,比引擎和马达的寿命,其实两个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