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G2里面一动不动了,下星期试飞

楼主(2004-03-18):
四天练了33个小时,拇指都不会动了。
教练也太严格了,在
模拟器
里面都不动了还不让我飞,说至少一个星期。
我的眼睛都快瞎了

网友:
接下来你可以练习T型台了

楼主:
你好!小财神!
看见你很长时间了
我从没有碰过飞机,别说直升机了,我需要你指导啦
不过我小时候就有飞行梦咯!

楼主:
T型台就是练习架吧

网友:
T型台是种练习方法,是在练习三面悬停之前、悬停会了之后的一个阶段。
3—————————————————————4
|2
|1
(你的位置)
1、从1到2
2、从2到3
3、从3到4
4、然后回到2
5、再回到1
这么来飞了。。。。。

网友A:
哦。。明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