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飞直机时是否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2004-03-22):
起飞前调试一切正常,陀螺仪工作也很正常。但在加油起飞时尾舵打转,形似陀螺仪没起作用,无论如何调整均不起作用。但换个地方飞就又恢复正常了,周围也没有其他东西干扰,真是怪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啊.. 是啊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怎么弄的啊,我用的是502 的陀罗仪...
不解?!?!

网友:

是否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哦,我现在用的是GR703

网友:

我也有遇到,GY401和G6000T都不起作用,不过加一下油,再拉低油门的话,一般都会马上恢复正常.

网友:

起飞时转速尚未达到一定的速度,尾桨效果差,转速一高就好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麻竿在 2004/03/21 09:43pm 编辑]

楼上说的对,稳定的锁尾是要一定的转速保证,另外,初加速的摔尾也是整个尾旋翼系统没有"活动开"的关系---转速不够,刚起飞时多在地面转一会有助解决摔尾现象.

网友:

下面引用由模头2004/03/21 05:27pm 发表的内容:
起飞前调试一切正常,陀螺仪工作也很正常。但在加油起飞时尾舵打转,形似陀螺仪没起作用,无论如何调整均不起作用。但换个地方飞就又恢复正常了,周围也没有其他东西干扰,真是怪了,请高手指点!
看一下是不是没电了,另外检查一下尾舵拉杆是否有卡的现象

楼主:

楼上各位说的都不属于我的情况,静止和发动时任何问题都没有,但一加油(慢提速)就甩尾打转,很厉害,就是调试不锁尾的情况下也没有这么厉害,强制左右打舵也不起大作用。但那天我换了一个地方飞(相距10公里)确突然一切都正常了,晕!!!。

网友:

再到原来的地方试一下。

网友:

原来那地方""闹鬼""

网友:

你不會是在高壓電旁邊飛吧?
還有, 電池有沒有充飽電?
機體於高速時陀螺儀設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