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降落,会的举手!

楼主(2004-03-25):
(图片)

网友:

看过其工作原理,但是没有实践过,好象需要主翼有一定的重量才行,不是所有机型都能飞的!

楼主: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主悬翼要有比较大的螺距才行,螺距度数不够的话可能刹不住

网友:

你要换个熄火降落组才行,否则高度再高点时,因尾旋翼停转,飞机会无法控制的。

网友:

熄火降落一般的螺距是设置在-6到+13度,但是一般90的飞机用碳桨平稳的落下,螺距根本没必要推到顶,我以前飞SCEADU50的时候做熄火降落一般会有2次的调整机会.就是让飞机在要接地的时候略微悬停一下在落地,这样的机会有2次.而我现在飞的FREYA90用FK7001C 碳桨做熄火降落就太轻松了.180度熄火降落外加尾自旋一周然后在要落地之前还可以悬停一下.我觉得关键在于手法上.飞机熄火后螺距一般保持在-5或者-6的位置上,这样飞机往下落的时候桨效就不会减少太多.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慢慢加大桨距让飞机减速并调整飞机的方向,然后在将要落下只前让飞机悬停一下做缓冲,然后飞机就会很平稳的落在指定位置了.至于推螺距的时机要根据飞机性能不同来体会,所以建议刚开始练此动作的时候不要让飞机熄火.打到带速位置就很好.一看不好再打开熄火开关,这样慢慢熟悉飞机特性,损失也可以降到最低!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过早的推螺距.不然桨效掉到一定程度飞机就不受控制了.跟失控没区别,像石头一样掉下来哦.!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还有就是有没DTDS装置的问题.个人认为最好是带DTDS 因为尾舵还可以控制.没有DTDS装置的飞机可以这样,将熄火开关打开时发动机处于带速偏高的位置.也就是让离合器也慢慢转,尾巴也回跟着转动,但是转速不可能很快,这样尾巴虽然不如带DTDS装置的飞机灵敏但是也可以慢慢的休正飞机的方向.因为主桨有单向结构所以不会影响到主桨的转速,向PLUS ZXX 系列的这样的飞机,无法改装DTDS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方法也是不错的哦.还有就是干脆不用尾巴.这样就要求机手在飞机处在任何状态下都可以很好的控制飞机的方向跟稳定.也可以实现熄火降落.但如果想定点降落就难了!

网友:

弓虽!!!弓虽!!!弓虽!!!弓虽!!!
我以为是固定翼呢!

网友:

怎么这一个尾部没有旋转???????

网友:

我以前用30级机做的时候常常控制不了尾部,后来换了50V2后就能很好控制尾部,因为熄火之后大桨转动也带动尾桨,一般我都在10米内熄火降落,螺距我很少推到最大,一般+8左右就可以很好地降落了,同样,我和星星一样习惯做两次修正。

网友:

自旋下降啊!主轴的轴承是单向的,并且发动机熄火,尾桨当然不转。

网友:

两次发动机真的熄火了,降了下来,没事!

网友:

G2里会,算不算
好像很容易的样子

楼主:

G2里我也会,呵呵,但是真机第一次就把大桨刮了。。。

网友:

关键是多练习啊!

网友:

G2里玩过,
真机在商店里.

网友:

G2里连刷锅好像都会了!
要买真机,妈妈说:等你赚了钱就舍不得买了!

网友:

G2里面好熟练阿,昨天真机一熄火才猛然发觉根本没装熄火降落组,惨兮兮看着砸

网友:

??/

网友:

what

网友:

what ?文字文字

网友:

我的个人观点,不正确别找我,嘿嘿
熄火降落不成功应该是把过多的效率浪费在缓冲飞机而飞机因为缓冲得到升力上升的阶段,缓冲的时候不要让飞机升太多,可以想想看,飞机一受到缓冲速度减慢,这个时候的高度已经在1米到两米之间,等飞机保持均速到30厘米左右,推,OK了,我就是这样的.熄火降落的时候飞机落地的力量不管你再高手,大部分时候都是比普通降落受到的冲击力要大的,只要你把这个冲击力控制在飞机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30厘米的高度飞机就算直接掉下来,问题都不大,你能达到这样,再继续练习更好地减少这个冲击力吧.熄火降落首先是练习如何利用桨的效率在地面20厘米左右的高度把飞机停住,然后让它掉下来吧,以后的练习就是减少这个20厘米左右高度的距离的事情拉,得看桨的转速以及飞机的高度,还有飞机降落的速度,只要好好控制飞机保持在它能承受的冲击力的范围内的速度降落就OK了,等有多余的大桨效率的时候就用在最后的落地瞬间,保证你很爽

网友:

真正的自旋降落,机身是不受主旋翼任何反作用力的。没有“自旋降落齿轮”照样可以控制尾巴,照样可以把自旋做的漂亮。

网友:

~~~~~~~~没有“自旋降落齿轮”照样可以控制尾巴,照样可以把自旋做的漂亮。
如果没有这组齿轮那尾巴是不会转的.尾桨都不转了尾巴还能控制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打熄火开关以后发动机保持在怠速略高的位置啊?让离合器有一定摩擦从而使尾桨旋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