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能详细的介绍一下 两个油针的发动机怎么调。

楼主(2004-04-01):
偶有一台黑色的OS90发动机,有两根油针,不知如何调整。

网友:

应该是是三个油针才对,高速,中速,怠速。

楼主:

露在外面的只有两根,一根长,一根短。

网友:

两根中间有个螺栓状的东西就是第三(中速)油针了。

网友:

啊啊啊啊!!!!!!!!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长的是高速,还是短的是高速。高速油针怎么调呢?

网友:

长的是高速,小的是怠速(过热也是调它)

楼主:

谢谢财神了。

网友:

长的是主油针.短的是中速,最小的是怠速拉!一般中速和高速调在1.5圈.然后根据自己的飞机在调进去,中速和高速在推杆的的过程中不应该有很明显的声音(也就是转速)变化.3个油针是互相配合的.动其中之一其他2个也要相应调整以下哦!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