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D6000遥控器EXP怎么调整?

楼主(2004-04-01):
请教:我的
遥控器
RD6000,中文说明书EXP部分看不懂,还是不知道怎么调整,请教有经验的模友详细解释。

网友A:
exp应该是操纵杆的敏感度的吧,调大后飞机会变得迟钝,调小后飞机会灵敏

网友:
EXP是大小舵量

网友A:
大小舵量应该是ATV吧

网友:
操纵杆的放映曲线,调大是先慢后快,调小是先快后慢。

网友A:
7777777说得对,就是这样的,我本来也不知道的,有一次调乱了,在飞的时候发现飞机变得晃晃悠悠的,然后回家调出一组新的记忆来对比了一下才发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