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摔了!!

楼主(2004-04-05):
今天在飞航线到第四箱油时突然发动机的声音怪怪的,急忙试图将飞机拉近,发现推螺距好像没有响应但发动机的转速在提高,心想又是没电了!!但机器好像又能控制,但高度急速下降。没办法只能让它掉了下来。我在楼顶飞的,机器幸好摔在了对面楼顶上。好不容易上去将机器取到。我飞的是sceadu50,检查后发现大桨的两个螺距拉杆已不知去向,一个桨夹球头崩飞 混控臂双双折断,螺距舵机的舵盘断裂(futaba的9204),尾桨打断一只,横轴弯曲,主轴微弯,主齿崩齿连续4颗(塑胶主齿),但FK玻纤桨完好,平衡杆完好(令人惊奇)。分析原因,第一种可能是主齿崩裂导致发动机无法驱动大桨和尾桨,所以发动机的声音怪怪的(失去负载)飞机呈熄火状态坠落,落地后螺距拉杆和螺距舵盘崩裂;可能的原因二是螺距舵机的舵盘断裂导致螺距失控,(不知此时发动机的状态如何)飞机坠落后发动机高速旋转将离合器报死导致主齿拉崩,同时坠落导致两个螺距拉杆崩飞。以上两个可能的原因不知到底是谁,是futaba舵盘断裂还是主齿先崩齿,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先崩齿,舵盘一般只有在受到很大的撞击的时候才会断裂,空中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该想的都想到了,没在现场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