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请教大家。

楼主(2004-04-06):
我的飞机是飞霸30S,欲购RD6000摇控器,它的
舵机
是102的,请问5个舵机都用102能飞起来吗。
陀螺仪
用何型号的(只作悬停和航线)。刚接触这东西,望各位高手指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102舵机飞飞霸没有问题,陀螺仪用GY240/GY401型号的(只作悬停和航线)。

楼主:
401陀螺仪是不是用专用舵机?台湾产的PG01,02,03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B:
用是能用的

网友C:
GY401配的是9253,高速,但是力不夠,2.2KG好像...
飛30航綫還馬馬虎虎.風大些就不行.
01不好用.換吧.少走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