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管跟加速管有什么区别阿?

楼主(2004-04-09):
谐振管跟加速管有什么区别阿?那个对性能提高好一点啊!!!

网友A:
同样的东西,没区别.

网友B:
当然是谐振管对性能提高多了。国内所谓"加速管"其实就是消音管,只不过比一般原机配的要好一点。你可以到http://www.hatori-models.co.jp/htdocs/data_e/top_e.html 去看一下,管子就分为Muffler Tuned Pipe 和 Muffler 两种。

网友C:
Muffler tuned pipe,管内有谐振腔用来提高发动机功率。muffler纯粹消音用,至于加速管,谐振管,都是不同的叫法,就看你怎么理解了,但是所谓加速管,至少我想也应该是tuned pipe的吧

网友D(2004-05-20):
请问K&S的那种中间是硅胶管连接的是什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