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36H发生严重事故

楼主(2004-04-19):
三叶36H发生严重事故,运转中环在环槽发生转动,环的开口卡在缸套开口,环折断,把活塞严重拉伤。

楼主:


网友A:
哇靠,太危险了,在高空损失就大了!!!
玩直机没必要省这几钱!

网友B:
楼主:好像和你的机器调教有关哦,我看好像有严重的过热现象哦,我也是用36HR的,活塞没有这样黑哦

楼主:
介绍点经验如何?

网友:
注意使用的燃油及发动机的调整

网友C:
我看可能是和你的使用有关,我也用了不少三叶的发动机,都还可以不过比起进口的一些还差点,不过没发现活塞那么黑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网友B:
找一下,坛子里有同好写的哦

网友D:
我以前的和他一样的3叶,一样黑~~~但没坏啊~~~~
需要的话100元,我留着也是生锈~

网友B:
36hr?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