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没有陀螺仪能飞吗?

楼主(2004-04-20):
直升机没有
陀螺仪
能飞吗?

网友A:
可以飞,而且飞的还比较高,不过要摔机,而且无法控制

网友:
应该可以飞,听以前的人说没有陀螺仪的时候飞机无法悬停,起飞后必须马上飞走,否则会打转

网友B:
可以飞,但是很不好控制,要有很高的技术才行,根本不可能悬停。

网友C:
我认为可以飞的。没有外界影响的话。上下跟轴调的好,应该能旋停的。

网友D:
当年没出陀螺仪的时候日本就开始直升机比赛了,我估计这玩意超难啊!!!

网友E(2004-06-13):
能飞起来,但如何控制,转的你都晕了

网友F:
能飞~~我试过~离地就开始转~用尾桨修都来不急~

网友G(2004-10-22):
能飞要用上下跟轴功能调节也就是油 尾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