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与摩擦皮问题

楼主(2004-04-23):
请问;
  我的发动机在怠速时旋翼会一起转.是不是离合器里的摩擦皮问题?是不是太厚了?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离合器,不光是摩擦皮的的厚度,还有离合器和轴的同心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f9cap在 2004/04/23 12:30pm 编辑]

发动机起动后机体有震动。。。

网友:

油直本来震动就很大,而且引起震动的原因很多.........

楼主:

刚才再试。。。。汗。。。。一发动还是带着旋翼

网友:

?是啥直机?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轴的同心度,估计是不同心导致离合器半连动。

楼主:

静止时用手带离合器不会跟发动机转。。。用手转启动头有一点点的紧。。发动机子后还是跟转。。本想在5 1前磨好发动机。。的。。哎。。

网友:

你的直机是啥牌子的(尾桨是轴传动还是皮带传动)?

楼主:

下面引用由eaglevision2004/04/23 05:12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直机是啥牌子的(尾桨是轴传动还是皮带传动)?
皮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f9cap在 2004/04/24 11:02am 编辑]

今天再试....怠速时用手可以抓住主旋翼发动机不熄火..不过有时会有..“机机”声音...等下冲完电再试.
还有今天有点大风

楼主:

磨了3箱油后现在发动机只是带着主旋翼轻转...用手抓住发动机还可以转..看来是没磨飞机上的部件....多谢前面的人的帮助

网友:

不应该的,你的发动机没安装好

网友:

没磨合好也应该有怠速,主旋翼不转。

网友:

有可能是自己在粘磨擦片时没粘平,所以这样。

楼主:

可能是吧..当时上AB胶时好像上的太多啦.....怕不够固定就上多一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ff9cap2004/04/26 12:16pm 发表的内容:
可能是吧..当时上AB胶时好像上的太多啦.....怕不够固定就上多一点
把离合杯拿下来。用0号水沙纸仔细打磨磨擦片,直到眼观手摸感觉很平滑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eaglevision2004/04/26 12:28pm 发表的内容:
把离合杯拿下来。用0号水沙纸仔细打磨磨擦片,直到眼观手摸感觉很平滑了。
热心人!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乐小新2004/04/26 04:37pm 发表的内容:
热心人!
呵呵!5希望所有玩直机的朋友都爽飞!

楼主: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我帮你调

网友B:
先谢谢,.不过现以调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