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杆坏了

楼主(2004-05-06):
我的启动杆里单向轴承不起作用了,加热也拆不出来那个单向轴承,买新来不及了,不想浪费5.1的假期,各位同好有建议怎么修复吗,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试启动完后顺着转的力量向上提,看行不行了。

楼主:
没有单向轴承,电机空转~六角杆根本不转,唉

网友A:
往里面狂灌AB胶
灌之前用加热去掉里面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