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改的发动机

楼主(2004-05-13):
谁能说说直机与固定翼
发动机
的区别

网友A:
凶!!!

网友B:
怕不好用吧!

网友C:
除非你换了直机用的散热缸头~~
你这样改虽然打到了形似~~但根本达不到直机发动机需要的散热能力
还是在散热风扇上下手研究下吧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1362&show=0

网友D:
这也可以啊

楼主:
今天才腾出空来试飞,感觉好极了,2/5油门即可悬停,不过发动机有点热!
3/5油门就可以这样飞了,爽!!!

网友E:
在散热片和发动机之间加点导热硅脂试试。

网友F:
好象是给CPU加散热片

楼主:
我还准备改水冷,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G:
这个办法用在油车上一定好用的..
至于你要装水冷..也是有可能的,,
就是循环水泵装在哪呢.体积大了重量重了,不太好弄啊..

楼主:
我想用冷却液直接排放冷却,不用循环

网友H(2004-10-22):
主要是长冲程,大扭力.转速低.和固定翼发动机正好相反.你的机子肯定会过热.不信你折开同排量的H和A发动机对比就会明白.

网友I:
厉害~小心发动机过热~~头子就不保险了~?还有这样高温会不会突然的熄火~?

网友J:
这样改还需要多多实验呀!

网友C:
还是别改了~~改出来效果也不好~~~看看俺的GMS直发

网友K:
楼主的天子是30的还是50 的呀

网友L:
看样子应该是50的,他可是用的GMS47的机机
[ Last edited by 改造者 on 2004-10-23 at 13:03 ]

网友H:
不会有好性能,就买一台三叶的h也比改的强.

网友H:
过热发动机是会加速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