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5-26):
请介绍发动机过热的最简判断方法?
RD6000SPORT在飞霸30S上的油门及螺距曲线的大体数据,(标准,1,2)?
用再飞霸上的陀螺仪(初学练习悬停跟航线)PG01好还是PG02好?(资金问题)
飞霸的升降舵机是不是插在接收机的第6通道上(遥控设备:RD6000SPORT)?接收机的第一通道接哪个舵机?
以上问题对我的帮助很大,敬清高手赐教,小弟先谢谢了。了。

网友:

方法是:飞完后用手摸主油针热不热~很热就是发动机过热了~油管回不回油~回油发动机还是过热了~我飞霸上的螺距设置是:L 11%  2 50%  H  66%油门是:L:8% 2  50%   H100%我的设置就是这样~陀螺建议用GY401好~我用的是G154当时也是为了省钱买了~~结果现在不好飞~不过还可以飞~~调好了就没什么问题~~飞霸的安装问题~你可以到这里看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827&show=0
你是龙口的?我是淄博的~~不知道里你远不远~我有QQ48907691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我用的机机和你的几乎一样~我用RD6000和飞霸30D

楼主:

下面引用由jr38102004/05/26 03:20pm 发表的内容:
方法是:飞完后用手摸主油针热不热~很热就是发动机过热了~油管回不回油~回油发动机还是过热了~我飞霸上的螺距设置是:L 11%  2 50%  H  66%油门是:L:8% 2  50%   H100%我的设置就是这样~陀螺建议用GY401好~我 ...
谢谢回复;我们的机体和遥控器都是一样的,更适合我们交流,我是个菜菜鸟,请你告诉我螺距舵机是不是插在R611的第六个通道上,跟油门联动。右推杆向左推倾斜盘向左倾,向右推倾斜盘向右倾。左推杆向上推倾斜盘向前倾,向下推倾斜盘向后倾这个对不对。

网友:

机尾对着自己,十字盘运动方向如下:
1、右手副翼向左,十字盘向左
2、右手向上,螺距舵机和油门舵机一起动作
3、左手升降向前,十字盘向前
4、左手向左,尾舵舵机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