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油直陀螺仪的最低配置

楼主(2004-05-27):
说来惭愧,我从中学就参加航模队直到大学毕业,对线操(p2b)拿手,曾屡次参赛但从未获奖,遥控固定翼也飞的很令人佩服,曾经创造过一天摔机4次的记录。由于调动工作无场地飞固定翼,想攒一油直练练,最近购置天子30空机,RD6000白版,三叶36H,就是陀螺仪无从选择,象GY401等目前已经无力购买,听说广营的PG-01也可还便宜,正打算邮购,又发现还有PG-02、03、04...我晕!!实在不知道这“PG”系列到底有多少种啊?象我这样的菜鸟级用那种比较合适(当然还要考虑以后练练特技)?请求看到此帖的前辈在讥笑之余也帮我指点一二啊!!

网友:

没有别的选择,想以后练3D那就只有现在性价比最高就GY401了, 兄弟,忍一忍,咬一咬牙买下401吧,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还带9253数码舵机.锁尾.对你 刚刚开始练习有绝对的好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GY401你如果不要了.脱手也快.

楼主:

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就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呢!!!

网友:

你可以再问问大家都是什么 陀螺仪 .锁定对你刚刚开始飞是有好处的
不过,等飞大航线开始了,锁定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选401没错~

网友:

还有更好的呢,GY601,可以玩3年没问题。

网友:

打死也要买401!!!!!!!!!!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angrui45872004/05/26 03:33pm 发表的内容:
说来惭愧,我从中学就参加航模队直到大学毕业,对线操(p2b)拿手,曾屡次参赛但从未获奖,遥控固定翼也飞的很令人佩服,曾经创造过一天摔机4次的记录。由于调动工作无场地飞固定翼,想攒一油直练练,最近购置天 ...
呵呵,我和你差不多,从P2B入门开始,不过和你正相反,P2B到是年年拿冠军,现在也是开始飞油直,用过GWS的PG-01,英国的180陀螺,现在正用着FUTABA的GY401,我的感受可以告诉你——后悔一开始没有用GY401

网友:

哈哈~~~ 前人的路你不会再重复走一边了吧~~
有那么多人都要401呢~~~
   到时候你要卖掉也好卖~~~会很多人抢呢~~~

网友:

GY502 GY601 都可以选择嘛!!!

楼主:

感谢DX们的不吝指点(看到小财神的经历真实汗颜啊:-)),再次感谢,就是401了!!

网友:

这就对了

网友:

财神你好;能讲一下用PG01的感受吗?我暂时只想飞悬停和航线,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eaglevision2004/05/26 11:09pm 发表的内容:
GY502 GY601 都可以选择嘛!!!
贵哈!!!401 便宜嘛~~~  又是初学 没有不要选那么好的 401足以

网友:

下面引用由bg4ieg2004/05/28 07:38pm 发表的内容:
财神你好;能讲一下用PG01的感受吗?我暂时只想飞悬停和航线,谢谢。
如果有人指导的情况下,PG-01也可以飞,但是对飞机和你自己有要求了,这种陀螺仪适合飞机大桨转速不太高的飞机,如果你用V2就会有问题,用飞霸就没有问题,飞的时候注意有风的时候比较难控制,但是如果你用这种陀螺仪飞熟练了后再飞用GY-401的就会发现以前的功底好很多。。。
自己选择吧

网友:

其实用什么的陀螺在于你的技术怎么样~只是用好的陀螺飞的简单一些~用不好的陀螺飞的累一些~用401要比用PG01或154都要少走不少弯路~但是经济不太好的用别的陀螺同样也能飞的起来~~我就是用154飞~只要你调的好~同样可以飞`我个人认为这样有利于练习技术~等经济好点了在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