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果发动机闷油怎么办?

楼主(2004-05-30):
第一次启动不知道怎么歇火!第二次缺启动了半个小时 都没有启动起来,真是郁闷,有人说是闷油了,因为今天我加油的时候加错管子了,强行加到了
发动机
器里面去,今天下午一下午都没有发动起,有一次刚刚发动起,人一走开就马上熄火了,郁闷死了,而且我的小臂都要爆了,发动器拿的太久了!
请问各位前辈如果是闷油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松开热火头,不必全部拆下。启动一下,让油喷出去就行了。

楼主:
那么复杂? 我试试先,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懒人,嫌复杂就别玩了.

楼主:
不是懒人,是有点搞不懂,所以慢慢摸索

网友C:
闷的话,如果你的启动器还带得动。就不要加点火电,拔下油管,多转几次。带不动的话就卸下火头。

网友D:
关闭进油,空拨(转)几下.或者把发动机(飞机换个姿势)颠倒空一下,只要利于缸体内油排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