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发动机的如何。。。。。。

楼主(2004-05-30):
HI,玩直机的朋友们,请大家帮个忙
我有个三叶36H
发动机
,最近不知怎么玩飞机时它总是在空中突然减速,令直升机高度下降,几次差点摔机,吓得我不敢再飞,我想可能是发动机时间长需要清洗了吧,请教各位高手们帮我找找原因。另外,如何做到彻底清洗,平时怎样保养?谢谢各位!!!

网友A:
是过热了吧?

楼主:
是啊,飞行几分钟,发动机就很热了,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网友B:
过热抱缸

网友C:
从现象感觉是发动机过热,赶快确定哟,不然伤害就没法估计了

网友D:
发动机积炭,造成过热。

网友:
你用的什么油?现在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发动机一定要调好,以防过热

网友E:
发动机积炭可用碱水煮沸,大约1小时即可将碳除掉,我就用这种方法处理的.

楼主:
感谢各位高人的指点!
我用的是自己配的素油。1:4的
油里含水量大会不会造成发动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