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试飞!又失败了!据说还是闷油!求助啊!

楼主(2004-05-31):
[这个贴子最后由逍遥浪子在 2004/05/30 07:27pm 编辑]

  我为什么命那么苦啊! 昨天启动了半个小时飞机没有启动成功,发了个帖子然后得到论坛众多高手的帮助,回去松下了热火头,扯掉了输油管,用加油器把发动机里的油吸了出来,然后又空转了N久,不过没有油喷出来,然后又这样放了一晚上,目的是为了让热火头和发动机充分凉干,
  然后今天我又去学校田进场发动飞机,结果先开始拿启动器根本转不动它,我没有管又继续启动,过了一会儿,它终于可以转了,可惜转了五分钟也无法启动, 我认为还是闷油,然后又拿下了热火头,又让他空转了一会儿,结果问题来了,我上起热火头,再启动的时候,它死活又转不动了,用手转起都很吃力,就像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下下热火头又可以转,我晕,我简直要疯了,结果又过了半天也只有打道回俯!各位老前辈,航模解的姐姐哥哥,求助!!!

网友:

有空到太平市来耍,肯定有前辈现场指导你,不单是启动发动机的问题,还会教你悬停哟(另外:启动器转不动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你要把主副油针调整一下!太富油了!转不动就是油在汽缸里摒住了。

网友:

启动器转不动还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发动机上,上紧散热风扇的那颗螺丝松了。

楼主:

看来得去太平市去求教各位前辈,可惜还有个陀螺仪没有买,不然就去耍了,现在我 是练习启动飞机,结果练这个都启动不了。哎
发动机热风扇? 在什么地方?什么样子?我估计可能是这个

网友:

就是发动机上的那个螺丝,你上风扇的时候是不是没上胶,长时间起动会导致它松了。飞霸直升机装配
看看贴子吧可能有用。

网友:

我晕~~~~~~~~这个发动机有这么难启动吗?~我以前没接触过这个~玩了两次我就没问题了~~

楼主:

呵呵,因为我一个错误的动作导致现在那么难启动,加错油管了,把好多油加到了发动机里面去了,所以才那么难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叫个熟手帮你调好试飞,要是你自己来的话我想不出后果如何,你自己觉得呢,油直很危险的,还是有人帮你调好了你再慢慢练好点

网友:

我的三叶很好起,几下就燃了怠速也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