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还是转不动,特定照了图片求教各位!

楼主(2004-06-01):
以下就是我的无敌霹雳,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傲视雄鹰,展翅高飞,万里讲河一日还的飞霸30,可惜就是
发动机
都发不起来
哎!!
就是这个图片的我画的红圆这里,根本转不动,以前还好好的,用手来转都转不动,必须是非常用劲才能转动
这个就是热火头吧,我按照大家的方法转下来等油出来了又上上去了,可惜上上去后启动器那里就转不动了,把热火头取下来可以转,是不是发动机里面什么东西卡住了!
这个问题一直迷惑着我,哎哎!!

网友A:
你可先在台子上,试一下的,

网友A:
发动机是要单独调试的,

网友B:
把电瓶充足了再试吧.

楼主:
老火是最 热心的, 真是好榜样

网友:
有可能是启动器力量不够,换个大点的吧

网友C:
把热火头取下空转一会儿 再上热火头 把主油针关死不让它进油
再用启动器试一下 应该能转得动 如果转不动就是启动器电瓶问题了

网友D:
呵呵~~~ 为什么我没有碰到这些问题呢?我的发动机 一转就启动了 很轻松啊!
动力也很足

网友E:
检查单向轴承,昨天我摔机后也转不动,拆下发动机还转不动,最后把大盘驱动组拆下才发现是启动锥下的轴承卡死了,正准备更换,建议你检查检查。

网友F:
启动头转不动了吧,我原来遇到过
你现在千万别再使劲转它了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风扇座松动了,只要把发动机卸下来,重新把风扇座拧紧就好了。最好用缸顶,这样柠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