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务维修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4-06-01):
我的天子摔了,解体后发现离合器甩快中连接启动轴的单向轴承坏了,但是其与外孔紧配合,请问前辈这轴承怎么取下来啊(我砸了一中午,还不行)?? 另:这轴承能不能到汽配城买,怎么换上去,还是硬砸吗?? 指教!!指教!!

网友A:
拿个外径和轴承外圆略小的铁棒顶住轴承,离合器甩块用东西架空来敲。那单向轴承在轴承店里哟卖,十块钱左右(进口的)

楼主:
感谢感谢!!

网友B:
我的也坏了,拿不出来,现在采用手扶拖拉机的启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