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MS的直机发动机,比三叶如何,前辈指教!

楼主(2004-06-03):
小弟最近刚摔机,感觉三叶的引擎容易过热,请问有没有GMS的30直机用发动机,性能如何?感谢了!

网友:

要买还是考虑一下OS的吧~~~ GMS我记得好象没直机版的都是固定翼的
要不就选雷虎的吧,,,我就是用雷虎的TT39H,这东西不错,马力也挺强的
三叶的调的好是没问题的。 要多耐心在地上磨车,富点油咯!!!

网友:

GMS是有直发的~~ 我在用一个~~
不过已经停产了~~为何停产我就不知道咯

网友:

没有用过GMS的直升机发动机,但是三叶的(ASP)和出口版本(马克内母)的32H和36H都用过,虽然都是一个公司出的,但是觉得ASP的32H明显好于另外3个型号,对了,上海CS的我也用过,是去年10月北京展会上拿的,新款金色的,明显比三叶的好用。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前几天发的帖子,GMS47用在天子30上,爽极了!!!

楼主:

那看来三叶的机器质量稳定性不是很好也,既然这样,还是主要考虑TT39了,楼上说GMS47也可,不知散热如何,可能耗油量也比36的大。

网友:

gms的直几发动机挺好用的,启动容易,钢压也好,就是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启动是超级容易啊~~~~
俺的接上火头, 插上启动棒按一下电钮(1秒)就着车~~~
就是化油器不好用~~熄不了火(漏气) 现在换了个三叶36HR的化油上去~~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