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6-14):
请问RD6000SPORT的熄火开关功能怎样设定?谢谢。

网友:

在油门通道中设置:
1、按(CH-)或(CH+)选择通道指示区TH。接着按FUNCTION向下的键到T-CUT界面,按DEC-/NO键设置T-CUT值为-XX%,注意此值应使风门完全关闭即可,不能过大,否则会造成风门(油门)舵机过载损坏(我本人设置为-40%时,风门全部关闭,不同机型不同设置,此值不同)。
2、熄火开关功能的使用:将油门(风门)操纵杆至于最低位置,按住升降/副翼组合操纵杆上方的THROTTLE CUT键,油门舵机将进一步转动关闭发动机风门直至关闭发动机。

楼主:

下面引用由baiming2004/06/14 09:35pm 发表的内容:
在油门通道中设置:
1、按(CH-)或(CH+)选择通道指示区TH。接着按FUNCTION向下的键到T-CUT界面,按DEC-/NO键设置T-CUT值为-XX%,注意此值应使风门完全关闭即可,不能过大,否则会造成风门(油门)舵机过载损 ...
谢谢;回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