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G2里的悬停好难

楼主(2003-03-17):
我感觉G2里的悬停好难
实际飞也这样吗

网友:
是的,不过飞习惯了再飞真的就好简单哦!

网友A:
G2里的悬停和实际飞行还是很接近的,只要把陀螺仪调好。

网友B(2003-06-09):
强烈建议高手把在G2中练习直升机的方法告诉我们菜鸟,我们太菜,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不怕。
希望高手把G2里选择那种直升机,需要设置什么告诉我们?
希望高手把遥控器的设置告诉我们?
希望高手把G2里飞机摆来摆去的时候怎么控制告诉我们?
在下先谢了!!!!!!!!!!!!!
(我在G2里联系的好艰难)

网友:
呵呵,看这里,G2栏目里早就有的,你就是不找: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6&topic=95

网友B:
不是不看,我已经快把您说的话象《圣经》一样背下来了!!
但是还有一下事情没有给我们讲:
1。是不是在遥控器里选择SWH1?
2。在直升机离地的时候左滑怎么办?
3。在直升机离地的时候象前走怎么办?
在打舵的时候,是一点回中,再点呢?还是一直打舵直到飞机调整好(我这样做的时候就看到飞机跟荡秋千差不多)?
我更需要细节的教导!!!!
小财神,不要把我们菜鸟看的太不菜,而是我们太菜。

网友:
1、是的
2、左滑是正常的,用副翼修正
3、左手拉杆修正
反正你记住:该修就修,该大就大,以他停稳为原则!

网友C:
FMS里悬停也很难!在屋顶上哪个斜面降落更难,我就停上去过一次。

网友D:
55在G2里我还不会悬停。。
那位大哥教教我。。怎么设置。。

楼主:
呵呵 要苦练

网友D:
最近都在苦练G2中。。嘿嘿。/。。

网友E:
FMS飞直升机很难飞,悬停停不住,不知道G2如何,准备先飞一下FMS在搞个G2来练练

网友:
配合遥控器,练习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