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尾翼或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4-06-20):
今天上午爽飞了一箱油后,在第二箱油才飞不多时,尾翼突然失控,向右打舵时非常困难,打满右舵时才仅仅能让飞机(机头)不向左转.如果在中立点,加大油门时,飞机快速向左原地打转.后来我调整了舵机舵角的位置,使得在打右舵时尾翼角度如图,但向右转仍然困难.尾翼角度如此了转向还困难,我百时不得其解.望老鸟指点一二.

在中立点时

打右舵时尾翼的角度

打左舵时尾翼的角度

打舵时陀螺仪的工作状态
飞机和遥控器

舵机

网友:

在非锁尾的状态下,调整连杆的长度,让机尾不会摆动,再切回锁尾状态看看。个人感觉你的中立点的尾桨角度小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尾舵拉杆,看是否有地方有点卡

网友:

你的接受机电是否不足了?

网友:

我看着你的尾桨好像是反的。

网友:

你是新手吗??这机是版的吗?哪买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千禧龙2004/06/20 08:07pm 发表的内容:
我看着你的尾桨好像是反的。
注意看下是把尾桨的方向搞反了。

楼主:

确实是反的。不过我把尾翼部份都设置反向,负负就正了  应该不影响使用。

楼主:

是有一点点,感觉上。
尾翼部份是最让我伤心的了,我都修过好多次了,总是飞几次就会有地方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