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RD6000一开机就会ID-UP! 就会不断的bb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4-06-23):
请问我的RD6000一开机就会ID-UP! 就会不断的bb响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油门摇杆拉到最小了吗?

网友:

或看看摇控的模式对不对呀。

楼主:

油门摇杆拉到最小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cboy在 2004/06/22 07:14pm 编辑]

你开机前把IDEL的开关打开了,关了重新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RD的左右上方有两个拨动开关~~开关的方向应该都朝你的方向~~你可能有个开关没有回位所造成的~~如果两个开关都正常了~看你的油门有没有拉到最低~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罗。还有我的RD6000总是在G2里检测不到,晕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初飞菜鸟在 2004/06/23 10:57am 编辑]

如果你的g2没问题,那就是你的RD6000没设置好,看说明书吧,设置编码方式PPM或PP
很多人用RD6000玩G2没有反应,都以为是G2没装好,实际上是没设置好

楼主:

已经设为ppm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kkan2004/06/23 08:38am 发表的内容:
好的,谢谢大家罗。还有我的RD6000总是在G2里检测不到,晕啊
嘿嘿
我的也是啊
小齐的3810在我这里用的上好,我的6000接上去反映都没有啊……

楼主:

啊,馒头,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但你也~~~~~~~~~~   55555

网友:

下面引用由kkan2004/06/24 09:20am 发表的内容:
啊,馒头,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但你也~~~~~~~~~~   55555
哈哈哈……
我的也是这样的啊
呵呵
找找小财神啊,他肯定行的……

网友:

谜底:把导线内部的两个线头对调一下,就OK了

楼主:

改过线了,按照土屋模型网改的,但是一开始可以,但第二天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