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横滚是怎么飞的?遥控器需要什么设置? (无内容)

楼主(2004-06-25):
(无正文)

网友:

知道飞行原理就知道怎么飞了,遥控器上操作很简单,先打副翼,直升机进入倒飞状态补副螺距,右手上下动就可以完成横滚动作,遥控器设定可以参考网站上F3C动态设定油门和螺距的配合,先在模拟器上练习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火狐2004/06/24 10:31pm 发表的内容:
知道飞行原理就知道怎么飞了,遥控器上操作很简单,先打副翼,直升机进入倒飞状态补副螺距,右手上下动就可以完成横滚动作,遥控器设定可以参考网站上F3C动态设定油门和螺距的配合,先在模拟器上练习哦。
怎么设我说不上来,
但我在G2里就是这么飞的

楼主:

我也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在模拟器里飞的不是很顺畅,实际飞行中也看到有的模友在飞的时候,飞机出现类似原地翻的状况,是不是右手动作的时候时机不好或者飞机的加速度不够?

网友:

速度不够所致!

网友:

我感觉也是这样,所以我在做之前先是高速平飞直线再进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6/24 11:55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知道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在模拟器里飞的不是很顺畅,实际飞行中也看到有的模友在飞的时候,飞机出现类似原地翻的状况,是不是右手动作的时候时机不好或者飞机的加速度不够?
首先这个动作是顺风进行,如果进入速度慢,则付螺距补得多点,前进速度快则少补,否则会出现“桶滚”现象,主旋翼与地面成直角时给出螺距的时机要正确,否则很容易偏离航道。熟练后逆风进入保持机首略向下迎,在倒飞状态补很大的付螺距,使机子前冲保持前进的航线。

楼主:

好,我拿模拟器再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