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230离合器罩杯里的那层摩擦皮脱落了,请问用什么胶将其粘上去啊?

楼主(2004-06-25):
    我的V230离合器罩杯里的那层摩擦皮脱落了,请问用什么胶将其粘上去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

ch31

网友:

把表面清理干净然后用502就可以了(不要买到假冒的哦)

楼主:

用原厂的AB胶可以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北极星2004/06/25 10:06am 发表的内容:
把表面清理干净然后用502就可以了(不要买到假冒的哦)
大哥~你开国际玩笑呢呀?502?保证你一个起落就掉~
用哥2好还将就,不飞3D没什么问题~~
不过最好用CH31
原厂的AB胶?我的50V2没带呀?

网友:

我有普通的AB胶飞3D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