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排气管上的油污怎样才能去掉~~

楼主(2004-07-02):
我用汽车化油器清洗剂都不行~~哎~~好脏啊~~

网友:

我听人家说每次飞行后都清洗的话,就不会分脏

网友:

放在锅里加洗衣粉煮个把小时,还要不停的擦拭,效果还可以。不过要准备一个废弃的锅哈。

网友:

用清洁球试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无拘束2004/07/02 03:36pm 发表的内容:
放在锅里加洗衣粉煮个把小时,还要不停的擦拭,效果还可以。不过要准备一个废弃的锅哈。
用酸和碱的方法都可以,但都对发动机有腐蚀,洗外面可以,千万不要洗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