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关锁尾陀螺的?

楼主(2004-07-04):
锁尾陀螺是不是只锁住Z轴的转动?能不能再多装两个把X轴和Y轴也锁了?那样会不会飞起来感觉稳些?或是根本飞不了?
本人纯属菜鸟欢迎各位DX拍板砖

网友:

锁尾就够了,X,Y一锁飞机怎么俯仰啊》?更本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能飞起来就是非常的难控制

网友:

下面引用由改造者2004/07/04 09:15pm 发表的内容:
能飞起来就是非常的难控制
应该是很好控制的,FUTABA已经有这样的陀螺了,红外线的。

网友:

JR好象也有,死贵啊

网友:

我想能飞,而且还好控制,
带锁尾陀螺的飞机不是很好飞,更好操作,

网友:

gy352,双轴锁定式陀螺仪, 固定翼使用也可以安装在直升机上。

网友:

另外的问题,锁头和锁尾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是一样的吧。

网友:

呵呵!尾的对面是头,尾都锁了,那头还能乱摇吗!?

网友:

呵呵~3轴都装陀螺好飞~~调整好了能定在空中~2只手都不用碰~
我以前把一个240装到俯仰舵上~悬停时就调整副翼就OK了~